硬盘中ramp设计及定位,请教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侠们:
       我目前在做一个设计,参考现有硬盘中的ramp结构设计一个用于试验台的ramp,它固定在平移台上,音圈电机打算购买,但是没有找到摇臂式音圈电机的厂家也不知道如何选型。我的问题如下:
1、ramp的结构设计,希望有现有参考资料和图纸
2、ramp少量生产的加工方式如何?
3、音圈电机的参考资料,主要用于选型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鼎力帮助~~~~

网友:
停泊的零件尺寸多大?重量?寿命要求?

详细的信息有助于大家判断是否能帮得上忙

楼主:
停泊的零件就是读写磁头,悬臂等设计都准备采用现有的音圈电机和磁头臂组,尺寸和重量和现有硬盘中的相应的一样。目前在试验阶段,对寿命要求不高,非常谢谢~~~

网友:
泼点冷水,
ramp设计原理很简单, 但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再说开模费用会较高, 机加基本不能满足要求。

音圈马达应该没有可以单独买到的元器件,从现有硬盘拆的话 ,元件是有了, 控制算法怎么办? 伺服控制不是一两天就能弄出来的

楼主:
版主,谢谢您的帮助。我问了我导师,他说音圈电机肯定有零售的。我想请教您,知道关于音圈电机的安装,装配,和固定方式等信息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