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氟利昂的管道材料?

楼主(2012-03-13):
我们这空调输送氟利昂的管道是紫铜管,为什么?听说是防锈防腐的原因,现在又用铝管的。望又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氟利昂介质的设备、管道、气瓶都是用碳钢,而且介质对材料腐蚀极其微弱,当然也能用304、316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氟利昂介质的设备、管道、气瓶都是用碳钢,而且介质对材料腐蚀极其微弱,当然也能用304、316不锈钢

用碳钢的,是不是都在表面镀有镀层啊?

网友B:
氟利昂化學性質穩定,銅鋁都屬於有色金屬沒有冷脆性,且耐腐蝕導熱性良好,鋁的價格相對便宜但沒有銅的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氟利昂化學性質穩定,銅鋁都屬於有色金屬沒有冷脆性,且耐腐蝕導熱性良好,鋁的價格相對便宜但沒有銅的性能 ...

谢谢!碳钢是因为冷脆性不好才不能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碳钢是因为冷脆性不好才不能用的吗?

紫铜的热导率\W/(m.K)=407
铝的热导率\W/(m.K)=238
碳素钢的热导率\W/(m.K)=48
主要是看導熱係數和耐腐蝕性  碳鋼兩者都不佳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