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轴和导轨的平行度不好,如何调整?

楼主(2012-03-13):
丝杆轴和导轨的平行度

现在做了一台设备,丝杆轴和导轨的平行度不好,导致滑动的时候阻力很大,该如何调整呢?

另外,哪里能下载到丝杆和导轨的安装手册啊?

网友:
两个字:打表,打表,还是打表  我不是开黑车的,哈

网友:
没有百分表的话也可以用大卡尺如果尺寸允许的话,不过都得结合你的实际工作情况。

网友:
对啊,打表把平行度保证了啊

网友(点评):
有没有如何打表的说明书啊?

网友(点评):
同求打表的方法

网友:
打表,調整,再打表,再調整,呵呵

网友(点评):
想了下,明白了

网友A:
导轨的一侧打定位销,另一根导轨不要用定位销,螺丝锁紧的时候来回运动丝杆,这样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你可以尝试一下。平行又保证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精度保证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的一侧打定位销,另一根导轨不要用定位销,螺丝锁紧的时候来回运动丝杆,这样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你可以 ...

好方法,!
只是丝杆导程大还可以,导程小,就慢慢转啊

网友(点评):
丝杆不要连接执行器上面,转到很快的,我们这边经常这么调节

网友(点评):
好,定位销一般打几个?距离多远比较合适?能调到平行度多少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