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焊接符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3):
(图片)

网友:
5表示焊缝高度,中间的符号表示坡口形式、焊缝表面凸起,最后的应该表示焊接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 网络不好 ,以为没发出去呢 发了这么多

网友A:
沿工件周围单边V形焊,焊缝表面凸起,高5。(28I不知道是什么焊接方法阿,知道的大侠请说说)

网友(点评):
尾部那不是相同数量的焊缝条数吗?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阿

网友:
纯属瞎猜,莫非28是二保的谐音简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沿工件周围单边V形焊,焊缝表面凸起,高5。(28I不知道是什么焊接方法阿,知道的大侠请说说)

嗯 我查了 GB5185-1985 的确是说焊接方法,查过来也没有28II的,也看不太清楚。
不过28条焊缝的话是多了点,

网友:
查到一个焊接标准

网友C:
焊脚尺寸为5,单边V形无钝边封地对接焊缝,该标注焊缝有28处

网友:
圆圈表示环绕工件周围焊缝,V上面一段圆弧应该表示圆柱面上V形对接焊缝!其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我查了 GB5185-1985 的确是说焊接方法,查过来也没有28II的,也看不太清楚。
不过28条焊缝的话是多了 ...

不好意思,可能图片不是很清楚。不是28II ,是2BII ,不知道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脚尺寸为5,单边V形无钝边封地对接焊缝,该标注焊缝有28处

前边的都还好说,那28后边的II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