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座不同心,影响双顶加工吗?

楼主(2012-03-13):
如果尾座跟主轴偏了十丝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用双顶加工能达到五丝的同轴度吗?这种情况下加工的产品还会出现那些问题。

网友:
同轴度应该没影响,只是有锥度误差

网友:
最好校正一下没坏处。

网友:
没有用过双顶尖....................

网友:
那得看你的尾座是上下偏还是左右偏,上下偏同轴度就保证不了,左右偏只影响锥度
我们厂刚买的车床,我前天检查了下偏摆也是0.1。。。。哎

网友:
会出现两端误差,俗称有锥度

网友:
有锥度而已!!!!!!

网友:
有锥度而已,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只影响锥度,不影响同轴的说

网友:
对轴类零件的同轴度不影响,但会有锥度,工件越长,锥度越大,最好调一下没坏处。

网友:
同轴度取决于中心孔及顶针头跳动

网友:
只影响锥度,不影响同轴的

网友:
,还是调一下比较好!
,不然会有锥度。

网友:
用程序弥补锥度,不影响工件的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