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画?

楼主(2012-03-13):
包装箱上的一个包角,需要用到曲面吗?想了不少办法,还是无从下手,求教各位.

网友A:
那不是个钢球嵌在那吗

网友:
顶楼上,我认为就是个钢球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直接在角上画个立体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个钢球嵌在那吗

也许我描述的不清楚,是这样的:
1.这个是厚度为2mm左右的钣金;
2.这个中间的球形向三个爪过渡,不是圆球;
请教作图思路.

网友:
看起来就像个钢球嵌在里面一样

网友:
还是看不清楚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呀

网友:
这个表示不好做,同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用铁板冲压成型的,用钣金画吧

网友B:
这个钣金没有切口的,用实体画也行的。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钣金没有切口的,用实体画也行的。见图

求零件图,我还向问问,这个圆形和平板之间如何平滑过渡?还有,圆球并不是圆的,有点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零件图,我还向问问,这个圆形和平板之间如何平滑过渡?还有,圆球并不是圆的,有点长.

那就把那个圆改成样条曲线吧,先建立正中的轴线。文件给你。

网友(点评):
是我想要的,不服不行,谢谢你!

网友:
关键是参照物

网友(点评):
求零件图......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高手啊,果断下载,一起学习下,

网友C: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高手指点

绘制方法已经在“一个奇妙的思维方法--球顶包角的绘制”一文中。

网友(2013-12-09):
这种零件刚好在论坛见到过 就是这画了一下 发个源文件 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SW20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