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行程开关与光电接近开关的差别?

楼主(2012-03-13):
今天下午一台改进设备试机.结果出现了定位不准的情况.(用接近开关感应,定位定不住.定位要求在0.1mm)
但是.原来设备用的行程开关,定位精度可以保证!求原因????????
谢谢螺旋线朋友的回复,真心希望螺旋线朋友抽出时间来,开个行程开关与接近开关的讲座?
有同感的朋友请回复此贴!支持一下!

网友A:
一般行程开关做正负极限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做原点开关。定位精度0.01mm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行程开关做正负极限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做原点开关。定位精度0.01mm完全没问题。

是啊,我用的圆头的接近开关.定位怎么定不住呢,我也在纳闷.用眼可以明显的看出感应块有时冲过了接近开关

网友:
那就换反射型光电开关吧。

网友B:
实际就是重复精度的问题。
接近开关也有高精度的,但价格就贵了。所以,还是建议换回机械开关,重复精度高,性价比高。
至于回零用接近开关,那是因为那开关是减速开关,零点是编码器的Z脉冲决定的,精度当然高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重复精度的问题。
接近开关也有高精度的,但价格就贵了。所以,还是建议换回机械开关,重复精度高 ...

仁兄回复的太精彩了.建议螺旋线兄弟抽出时间来开个行程开关与接近开关的讲座

网友(点评):
没什么好讲。比较下技术参数就知道了。然后综合考虑成本等一些因素来确定。接近开关有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响应频率”,特高的那种是禁运的,国内有厂家问过巴鲁夫,被告之不对华销售。

网友:
机械开关很容易坏,我也喜欢用接近开关代替机械行程开关。

网友B:
实际楼主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大家一起来分析下定位不准的原因。这样比较好。
首先,楼主要说明两种开关的品牌和型号,然后比较下技术参数。定位的过程中的一些参数(速度等)和定位的实现方式。
这样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楼主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大家一起来分析下定位不准的原因。这样比较好。
首先,楼主要说明两种开关的 ...

行程开关的型号 TZ-8104
接近开关的型号 LM12-3004NA
本人水平有限,还需要什么数据麻烦告诉我下

网友B:
想了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在开关上,而是在触发片上。
通常,用开关定位动作是这样的:正常速度碰开关,开关触发后切换成定位低速,再次等开关翻转,停住。
以前用行程开关时,撞块长度,形状是有要求的。最大的可能是换成接近开关后,触发片宽度不够,还没来得及减速到定位速度就冲过去了,所以,误差会很大。
换合适宽度的触发片,触发片和开关间的间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小。

网友(点评):
开关与触发片的距离我弄的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不在开关上,而是在触发片上。
通常,用开关定位动作是这样的:正常速度碰开关 ...

行程撞块的宽度是40mm.本来是机械开关用的.时间比较紧,撞块我没改,接近开关也是用它来感应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主视图吗?这样不合理,要直边的。带过渡的是行程开关的要求。扳金个触发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行程撞块的宽度是40mm.本来是机械开关用的.时间比较紧,撞块我没改,接近开关也是用它来感应的

感应的地方不在有到角的地方的,在他上面一点啊

网友B:
楼主还是放弃接近开关吧。今天翻了翻欧母龙的手册,压根就没提重复精度。可做参考的回差指标是检测距离的15%,假如是4个检测距离,那就是60丝的回差。昨天在机床上撞硬限位(欧母龙接近开关),速度为100mm/min,重复5次,误差有8丝,显然,保证不了10丝的精度。
非要非接触检测,两种办法:
1,用外置放大器的接近开关,价格估计很贵了,明确说可以做高精度定位用。
2,用光电开关,凹槽型的,比如EE-SX91系列的。其回差指标是2丝半,重复定位精度4个微米。
要不还是换回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里的微动开关,重复精度也是微米级的,即使考虑各种误差,10丝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搞清楚两个开关的原理,就知道为何接近开关的定位不准了。接近开关一般只有电容或电感的,电感的常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放弃接近开关吧。今天翻了翻欧母龙的手册,压根就没提重复精度。可做参考的回差指标是检测距离的15 ...

螺旋线社友费心了.谢谢你的帮助.本来我也没想改成接近开关的.领导下的命令.没办法,硬着头皮上的.

网友(2015-05-29):
螺旋线社友真的还做实验了,撞硬块(接近开关)

网友:
不能靠开关来定位的,不管是行程开关还是接近开关,只能给出位置信号,定位精度要在驱动源想办法。

网友:
精确机械定位是靠伺服系统 定位的

网友C(2016-06-28):
行程开关是机械结构输出通断,稳定性好,精度高。重复性好,质量好的行程开关能达到0.01mm 足够满足你的0.1mm。
接近开关,检测金属产生磁感反馈不同,会受目标大小,材料,以及周边金属的影响。还与本身尺寸有关。尺寸越大,精度越差,反之越好。但是接近开关很难做到2mm一下(成本原因)。受外围条件的约束,接近很难控制是遮挡x%时有信号输出。一般默认为60%以上。但实际有时30%就已经有信号输出了,他又不能设置只有30%到32%可以输出 低于这个不输出。那么本身的误差至少是0.2mm以上。 那么你如何保证0.1mm 的精度呢?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多讲解一下电气方面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程开关是机械结构输出通断,稳定性好,精度高。重复性好,质量好的行程开关能达到0.01mm 足够满足你的0.1 ...

这个到位

网友(2017-01-18):
正好要做个定位精度在0,1mm的行程开关,看了这个文章学习很多。

网友(2017-03-11):
我来从电气控制上来说一下
不知道LZ动作机构用的是什么电机
如果是步进或伺服的话 跟您的控制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日系PLC多是设置DOG点,高速回零至感应到此点(此时输入为ON)之后再以设定的慢速离开此点至此点输入再为OFF的点为零点。此处如果设定的离开DOG点的“慢速”速度过大的话可能会造成重复定位不准确。
欧系PLCopen中规定了很多回零的方式,有像日系以传感器定位的,也有找Z相定位的,选择合适的回零方式结合合适的传感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多用槽型传感器,欧姆龙松下都有此类产品,狭缝定位,重复定位精度为0.03mm(以我们选用的样本)

网友(2017-05-09):
有营养的好文章!

网友:
接近开关,有响应时间的问题,同时扫描间隔是精度的关键。所以便宜接近开关很难非常准确的定位。如果要非常准,那就要接近开关提高扫描的间隔,那就贵了。

网友(2017-08-28):
长见识中

网友:
那种圆柱形感应金属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不够,就几百到1千赫兹,不能用于精度太高的场合,机械行程开关更是没精度保证的东东,反射型红外光电开关,更是散光,毫无精度可言,除非你舍得用包装印刷行业的那种色标跟踪光电,一般都是要上千块钱,且不适合这里安装,要到丝级别,便宜实惠的是用那种叫槽形光开的东西,打印机里有,电脑软驱里有,或者霍尔接近开关,千万别用洞头货。还有,跟程序也有关

网友(2019-05-14):
很有营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