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安装的solidworks2010sp0打开后弹出solidworks数据库遗失,求助

楼主(2012-03-13):
win7系统安装的solidworks2010sp0打开后弹出solidworks数据库遗失。完整功能将不供使用。这正常吗,该怎样解决、、、

网友:
我的WIN7系统 但是安装的事2008 没出现这种情况 win7的兼容性应该是比较好的了,建议重新安装程序

网友:
我的也是win7的系统,32位的,装的是2008版的SolidWorks,基本功能可以用,但是插件都用不了,我也正困惑呢。

楼主:
谢谢了 我重装一下  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