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检测的专用工具怎么做?

楼主(2012-03-13):
如题,附件中图纸应该设计成什么样的检具来进行检测?各位大师多多指导哦!先谢了!

网友A:
下载积分: 威望 -3 点
直接把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积分: 威望 -3 点
直接把图贴出来。

好的,我来改成图片格式,不过还是PDF的清楚一点

楼主:
在后面,贴过了啊!!!!

网友B:
锥孔一般用锥度塞规检测,端面设台阶代表通止,但你这张图没有公差,没办法设定通止
HSK刀柄精度要求较高,国内有做的,但精度差些。

网友:
没有办      法删除

网友:
    如果用锥度规检,我认为不可靠,锥度检测主要是看接触面,深度靠刻线,但是这工件的的锥面短,一般情况小锥度长径比要大于1才有自锁条件,就这孔显然没有,而且在6.3的深度上到端面的全跳动有严格的尺寸要求。
  我想用三座标检测,完全能满足,编好程序后效率也高,方法在锥孔内打三层,端面打一圈,所有的测量参数全部出来。
 这工件要求是较高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工件非常相似,开始做过塞规检测,没有到达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孔一般用锥度塞规检测,端面设台阶代表通止,但你这张图没有公差,没办法设定通止
HSK刀柄精度要求较高, ...

你这个是7:24的吧,要求不一样的,这个不适用于我那个锥孔

楼主:
我这有德国人的方案,但是我想让大家多想想,在后面发出来,:看看有没有比德国人更好的方法,说不定就蹦出来个更好的创意啊

网友(点评):
果然如我所想,是很多人都方法好不好,怎么成了德国人的方法,全世界做检具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气动量仪测量,就看你选择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已!
下面的是我们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气动量仪测量,就看你选择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已!
下面的是我们的尺寸

贵司这个设计的不错,我原先看得那个公司(德国)把你这个分成两部分了,还是这个比较紧凑。请问贵司名称,还有方便这个报价吗?这个如果涉及到商业机密,可以私下进行交流。我的QQ:4077069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气动量仪测量,就看你选择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已!
下面的是我们的尺寸

最好有详细样本能否传给我看看了

网友:
我估计你德国肯定是stotz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司这个设计的不错,我原先看得那个公司(德国)把你这个分成两部分了,还是这个比较紧凑。请问贵司名称 ...

气动量仪的测量方式基本都一样,关键是测头的校准规,精度都在校准规上,据我所知国内能出校准规检定证书的没几家。

网友(2012-06-30):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网友:
内孔锥度测量仪?涨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