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钻头最佳顶角为118°吗?为什么我使用的钻头顶角是140°?

楼主(2012-03-13):
请教:不是说钻头最佳顶角为118°吗?为什么我使用的钻头顶角是140°?

网友A:
普通麻花钻是118°,而硬质合金钻是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麻花钻是118°,而硬质合金钻是140°。

1.普通麻花钻指的是高速钢吗?
2.为什么硬质合金的顶角大呢?

网友(点评):
一般是这样的,但也要根据现场加工需要,选择特定的顶角的。http://e-cuttech.com/ReadNews/1530.html这里有你想知道

网友:
普通麻花钻和硬质合金钻都是标准118度。查GB标准。140度要求切入角大,一般打高硬度钢用。不锈钢一般130度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顶角越大,轴向力变大。但扭矩变小。

网友(点评):
请问16大的钻头30crmnsi钻200长,角度在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打什么材质?30crmns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30crmns什么意思?

网友B:
钻头顶角只因被加工材质而变化,同车刀原理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顶角只因被加工材质而变化,同车刀原理无异,

那为什么弄个标准顶角,这不是误人吗?

网友C:
大部分硬质合金钻头的顶尖是140°的,大部分高速钢钻头的顶尖是118°的(包括120°)。

网友:
学会掌握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

网友:
118度左右吧大概就这样了需要多多练习了啊

网友D(2012-04-29):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硬质合金钻头的顶尖是140°的,大部分高速钢钻头的顶尖是118°的(包括120°)。

还是没解释为什么硬质合金做140度,而高速钢做118度!

游客

网友:
呵呵,对-----因为我是接到这个主题说的,麻烦兄弟帮忙再解释一下我现在提的这个问题行不?
你的题目是疑惑自己的钻头为什么不是118°,所以我的回答不算文不对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解释为什么硬质合金做140度,而高速钢做118度!

呵呵,对-----因为我是接到这个主题说的,麻烦兄弟帮忙再解释一下我现在提的这个问题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对-----因为我是接到这个主题说的,麻烦兄弟帮忙再解释一下我现在提的这个问题行不?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回答不清楚。就当高速钢钻头118°的角度是最合适的,硬质合金140°比较合适。

网友:
顶角越大,能加工的材料就越硬。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得根据材料来。
不能来一个具体标准。
有时候118的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弄个标准顶角,这不是误人吗?

所谓的标准顶角是适合用大部分材质而言,用常规顶角来定义更准确。

网友:
学习到了,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