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标题栏怎么了?

楼主(2012-03-13):
我的是caxa2007.原先填写标题栏的时候,直接点取图纸中的标题栏,就出现填写标题栏,而现在却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可以截图吗 ? 最好是看看图片什么情况  我是用caxa2011版本的

网友A:
是不是拾取过滤设置你没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拾取过滤设置你没勾选。

谢谢你,是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