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建立机械原点时,是必须几个轴同时建立,还是可以一个轴一个轴地建立?

楼主(2012-03-13):
请教:机床建立机械原点时,是必须几个轴同时建立,还是可以一个轴一个轴地建立?

网友:
是电风扇的发生的发生地方撒旦法撒旦法

网友:
无所谓吧,都可以,可以几个轴同时回零,也可以分别回零。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理论上可以同时归零。
实际上强烈建议先归z轴,然后再归x,y轴。因为万一刀具在零件内腔里,你同时归零那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