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法兰克系统的加工中心反向间隙,系统修改不起作用

楼主(2012-03-13):
有台法兰克系统的加工中心反向间隙,系统修改不起作用,问题在哪啊?

网友:
那你的请维修人员调试了。自己不要动手。

网友A:
fanuc系统的参数修改后要存盘,然后断电n秒后重新启动系统才管用。——我是搞机械的,以前看到电气工程师这样子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你流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uc系统的参数修改后要存盘,然后断电n秒后重新启动系统才管用。——我是搞机械的,以前看到电气工程师这 ...

没有这个要求。我都是直接断电马上就上电,没有问题的。反向间隙不起作用,是不是没有建立参考点啊?只有建立参考点补偿才生效。

网友:
可能是丝杠磨损严重,或者是固定丝杠轴承的螺钉松动都有可能的

网友(2012-04-12):
你打出来的反向间隙有多大?太大了就要从机械方面下手了,系统补不了!

网友:
6mm以内系统补入,大于6mm调机械。这是我们的标准

网友:
系统补入后急停关机几秒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