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直流无刷电机背考背安装,有问题吗?

楼主(2012-03-13):
两个直流无刷电机24V 36W,由于结构要求,需要背靠背安装,距离约为10mm,会不会有干扰?还有就是电机的外壳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会不会对内部交变磁场有屏蔽作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没关系,但不能十分确定,问大点的电机厂家比较好

网友A:
不会有干扰,电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两个电机间装块屏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干扰,电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两个电机间装块屏蔽板。

如果装屏蔽板的话采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2013-05-13):
现在对隔磁   一般都是 以导为主
不过楼主的情况   放心用吧   没什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