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哪种方式可以把T尺寸加工得更小?

楼主(2012-03-13):
普通铣床加工方式讨论。

以下图片中的加工方式,哪种方式可以把T尺寸加工得更小。

说明:夹住工件的蓝边,红圈为铣刀,箭头为走刀方向。

补充内容 (2012-3-18 15:26):
本人认识是1的方式,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补充内容 (2012-3-18 15:27):
发了才看到打错字,认为写成认识。

网友:
2和4,顺时针铣削-逆铣。1和3顺铣,如果机床刚性好可以选择1-3顺铣。精铣3可取。

网友:
我感觉 4  逆铣比较好     等高手~~~~~

网友:
粗加工留余量后采用顺銑!!!1

网友:
我觉得逆洗比较好,所以四较好

网友:
铣削量少   1  4都可以    如果丝杠间隙小1的铣削量可以大些

网友:
T尺寸铣多大,不是靠顺铣和逆铣能改变的!

网友:
这基本是讨论普铣上,做顺铣好还是逆铣好。
普铣上你敢用顺铣?先把你丝杠间隙的问题解决再说……

网友(2013-01-16):
你的被加工件的材质是什么?台果是非金属那种加工进给都可以

网友(2013-10-13):
把T外边靠在靠板上,可以铣的足够小

网友(2014-08-08):
你在蓝边上垫上一块铜垫片,铣削量少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