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线切割机床加工齿轮,请问老师傅

楼主(2012-03-13):
怎样用线切割机床加工齿轮,请问老师傅了,/ ^. K& D* x7 |( f# h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加工齿轮只能是直齿轮。画好图纸输入齿轮模数 ,分度圆 齿顶圆 齿根圆 这三个尺寸最好与图纸校核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可以直接生成齿轮吗,如CAXA线切割软件。或者有导入齿轮平面图格式的DWG或DXF文件功能。问下线切割机床生产厂家。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加工不规则的零件呀,看到过这样的零件的

网友:
线切割好像只能加工直线型的面

楼主:
系统可以直接生成齿轮,可我平时就自个看说明书加工一些个简单的零部件,遇到齿轮就懵了,在就我们是公司的维修车间,经常会有这样的东东,看哪位师傅能帮助我,主要就是齿轮加工时怎样调整程序,对”刀“。谢谢了。HL控制。我没学过专业,见笑了。

网友:
铸钢件的表面是不是不导电啊?非得加工一下才能进行线切割加工啊?

网友:
晕  一样导电的   找个铣工帮你分度吧

网友:
如果你加工的是外齿轮,中间没有孔的位置要求的话,这个对刀点只要随便找一个齿顶部中间部分就行,最好是中间点,(找的对刀点要好计算,不要找齿形部分。)不知道你的软件功能怎样,一般只要技术人员给你准确的一个完整的齿的参数就行。(要完整的一个齿是说,如果齿轮式19个齿的话,你可以阵列18次。)不过软件不同,步骤也不会相同。不过大致意思是这样。如果有内孔的话,最好用线切割加工内孔。加工完结束点要记得很清。把钼丝拆下来,向外走,走多少自己要心中有数,因为一会再输切割齿轮的时候,进去多少要自己计算的准确才能保证齿顶径和内孔的同轴度。

网友:
线切割不是只能加工直壁工件,带堆度的也可以,加工堆度工件的时候编程是用两个图形合出来的,一个图是工件最上面的形状,另个是工件最下面的形状,这样两个图合起来形成堆度,注意检查堆度,一般快走丝的机床堆度不能大过5度,这个看机床说明书,加工之前一定把轨道清理干净,因为变堆的时候如果轨道很脏钼丝容易脱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