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镗孔默认为y方向,现刀头方向为x方向,怎么解决 ?

楼主(2012-03-13):
FANUC系统镗孔默认为y方向,现刀头方向为x方向,怎么解决 ?

网友:
镗孔默认一般都是Z向吧?

网友A:
是g76主轴定位方向吧?
参数里可以改的,可指定定位x或y,详见说明书。
要么你把镗刀转个角度装一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76主轴定位方向吧?
参数里可以改的,可指定定位x或y,详见说明书。
要么你把镗刀转个角度装一下也行。 ...

现在是转镗刀的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在电子档说明书上找到了        文本上没有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在电子档说明书上找到了        文本上没有    郁闷

这个不能没有吧?

网友(2013-01-02):
你说的是镗孔时主轴准停刀尖的方向吧

网友(2013-04-22):
能设置x y都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