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30crmnsi ,深孔钻的钻头磨法,请教

楼主(2012-03-13):
6150车床,crmnsi ,外圆40,总长300,盲孔16大,深200,用那种黑色的普通钻头。要求同轴度0.05
我的卡盘夹持跳动0.01,中心架也能保证0.02,170转。
每件装上后打了中心孔就钻,我拿15的钻头钻了50深,还镗了一刀,才用长钻头钻的。
孔底太偏了,估计最偏的都有0.3.
我试了在钻尖上磨了个像中心钻那样定心的尖子,也不行。
太慢了,每天才钻10几件,至少有10件都超过0.1,

材料30crmnsi

各位大侠给支支招,有什么特别的磨法。

网友A:
你买一只高钴钻头。一般是130度角。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X型钻头会磨吗?

网友(点评):
钻头的材质应该对定心没什么影响吧? X型钻头是什么样的? 期待你的解答

网友(点评):
你明白我的意思。高钴刚性好适用你的材质。一般高钴钻头就是130顶角。一会给你图片

网友(点评):
老板历来都说一句话:用有限的设备干出附价值高的东西,那才是真本事@···我还能怎么说?

网友(点评):
这个老板是混蛋。光图钱

网友(点评):
但是人家的产值蒸蒸日上。。说说你的X型钻头呀

网友:
孔16大,200深,一次钻成的达不到同轴度0.05,至少得两次加工,或钻扩,或钻镗。

网友(点评):
嗯啊,加工方法是你说的这样。但是粗钻的时候咱也的尽量保证同轴度啊,为后续加工减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只高钴钻头。一般是130度角。解决你的问题。

今天老板跟我聊他以前一起打工的同事,磨钻头从来不用眼睛看角度(因为那人近视眼,呵呵),磨出来的钻头非常到位。哎

网友(点评):
这是x型钻头。太小了将就看吧

网友(点评):
确实太小,看不清楚各边角。我先上百度看看,有问题在请教你。 这种钻头商业用语叫什么呢?

网友(点评):
自定心钻头。去淘宝看看

网友(点评):
你把横刃向中心磨小即可。注意等宽

网友(点评):
X型钻头不适用普通高速钢钻头

网友(点评):
X型钻头不适用普通高速钢钻头?你用过吗

网友:
要注意安全!和这种老板千万不要被他忽悠。工具是很重要的。老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明白吗。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点评):
由于我们的工件品种太多,要想完善各种设备需要很大一部分开支,所以还是实际点好。

楼主:
今天特别刃磨了一下横刃,效果要好一点点,X型钻头具体是怎么样还是不太清楚
谁还有什么高明点的磨法呀?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用逐层加深同时逐层加大钻头的方法试试.....这样偏心会小很多

楼主:
今天我又改进了一下我磨钻头的方法,直接钻到位,现在我能100%保证0.05左右的跳动,而且由原来的40分钟一件增长到了10分钟一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钻头要怎么磨才好用

网友(点评):
你要有个针对性的提问啊

网友:
这种磨法定心是没问题,排屑最好有内冷却的,要么就是多次退刀。断屑的问题,建议你查一下倪志福钻头。

网友(点评):
你这种磨法还挺特别的哦, 有空试试。你说的“倪志福”钻头通俗点就是“群钻”。 我磨的就是群钻,排屑顺畅,不断,一口气钻到底

网友:
倪志福群钻里边有这种,你没注意吗?

网友:
横刃要磨得小,但也要保证强度

楼主:
这种钻头不太好磨,如果磨不对称的话,估计不好用

网友:
0.05的跳动在整个内孔的长度范围内都能保证0.05吗?

网友(点评):
有时候能,有时钻头磨偏一点点就超了。 做一个卡规,来检查钻头,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用平底钻   这个要是自由差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2012-12-01):
引用 楼主:
今天老板跟我聊他以前一起打工的同事,磨钻头从来不用眼睛看角度(因为那人近视眼,呵呵),磨出来的钻头 ...

老手的话,用眼看没多大用。用一种习惯叫手感。

网友(2013-04-21):
你可以把钻头磨的角度不要太大,120就好点吧,如果空可以镗的话,最好用14的钻头镗到位,再用16的铰刀应该就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老板跟我聊他以前一起打工的同事,磨钻头从来不用眼睛看角度(因为那人近视眼,呵呵),磨出来的钻头 ...

钻头锋角大的确不容易偏心,但是锋角磨得不对称,孔很容易偏的,径向力的不一致了。

网友B(2013-07-13):
楼主没说你是怎么磨的,不厚道啊

网友(2013-10-03):
反对斯蒂芬斯蒂芬大赛复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你是怎么磨的,不厚道啊

楼主磨的是群钻

网友: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