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G8焠油火,车加工不锈钢

楼主(2012-03-13):
大概很多人为粗加工不锈钢而烦恼过吧。
我一直用的YW2,100大的棒料长200,车到50大,我每车6件左右大概要磨一次刀。(冷却液用的很普通的白色乳化剂)
前不久一位老师傅告诉我用YW2简直就是浪费,他教我一妙招,用YG8焠油火,同样的加工余量,他能3天不磨刀。
因为我没有机会实践,所以这样惊人的数字我真不太相信·
请问大家觉得用YG8淬火是否能像他说的那样牛×!!

网友:
不可能吧。yg8是干什么材质的。yw1常用。不过现在市场yw2不敢说都是真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啊,YG8干铸铁和脆性材料的吧

网友:
YG8焠油火是把YG8怎么了,请楼主说的祥细一些。

楼主:
不太清楚。他只告诉了我淬火工艺。
粗加工不锈钢的车刀,要求密度高,热硬性好,想必淬火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两点吧。

网友:
期待详细的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车刀是钢质硬质合金才能淬火提高硬度。

楼主:
哎 都没什么人跟帖。。。

网友:
嗯  很期待楼主能说出详细点 YG8焠油火是把YG8怎么了??!!期待~~~~

网友:
就是用火烤刀 等红了之后 放进油里么?  刀头会裂么?  万能的楼主 等待您的详解~~~

网友:
YG8是铸件刀片,加工不锈钢磨得很快啊,而且没听说过YG8再去淬火。。。

网友:
不懂 那个淬火 实在啥子条件下进行 温度呢

网友:
YG8焠油火!!!!!!!!!!!???????????????很期待说明

网友:
我数控上用的割刀就是这种刀的,碎火是下面是盐水上面一层是机油在焊刀焊好后刀头向下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很耐用

游客

网友:
你用的YG8焠的吗? 加工的什么材料?

楼主:
焠火工艺是有要求的。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YG8刀片烧到乌红,冷却15秒,放进10号以下机油(最好是0号),油不要多刚刚淹没刀片就行。OK就这么简单。
我一直没机会试,希望各位社友试过后,再回来告诉大家一下,有哪点不好的地方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改进。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刀片焠火方法,说出来一起试试啊

网友:
期待详细的方法''''''

网友:
有机会试试,一直都以为这样会裂,想不到这个也能热处理

游客

网友:
试后告诉大家一下你的结果喽

网友:
过几天试试,不行也就是一块刀头,成功。。。。。。。。。。哈哈先谢楼主。

网友(2014-04-01):
今天拿了2把去淬火,
方法烧红,然后自然冷却到暗红色,用手不停的往刀杆上浇水,每浇一次,停留大概1-2秒,水会立即驱散,直到浇水上去开始冒泡,大约1-2秒才干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时候温度大约在300° 在冷下去怕裂,然后空冷,让剩余的温度自然的消除下应力。

2把YG8都没裂,就是不知道淬火效果怎样,如果效果有提升,我再试试更快的冷却方式,或者直接油冷。

网友:
用了之后,告诉大家效果如何!!!

网友:
YG8淬火?热处理?那东西不开裂吗?应该不会那样吧楼主应该问清楚一下,加工不锈钢?不知道楼主是哪一种不锈钢,不锈钢的种类那么多,奥氏体的马氏体的铁素体。三天不换刀不可能吧,那么大的切削量,让他车一下304或者316L,更或者630看看,不哭才怪。

网友:
YG是硬质合金啊,就是一堆碳化物,能淬火吗?是把工件淬火吧!不锈钢太韧了,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