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K3V的回转马达靠什么制动的?

楼主(2012-03-13):
挖掘机K3V的回转马达靠什么制动的?

网友A:
挖掘机的回转马达和行走马达的制动原理是一样的.
柱塞马达内的柱塞缸体与6片/5片刹车盘+压紧盘嵌合安装,刹车盘与马达外壁嵌合安装,上部有浮动活塞和一组弹簧顶紧.
当回转或者行走操纵手柄的信号发过来时,先导液压油进入浮动活塞下部,将其顶起,从而使刹车盘与压紧盘脱离接触,柱塞及柱塞缸体在主油路高压油的作用下开始回转动作.当撤消动作指令时,先导油路关闭,浮动活塞在弹簧的作用下向下运动,压紧刹车盘与压紧盘,从而对柱塞缸体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掘机的回转马达和行走马达的制动原理是一样的.
柱塞马达内的柱塞缸体与6片/5片刹车盘+压紧盘嵌合安装,刹 ...

我们知道液压件的耐久性非常重要,那么摩擦片每次刹车都要通过摩擦力来制动的话,它的磨损会很大吧。还有磨损会产生微粒污染油液,这在系统设计上是要避免的把。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先通过平衡阀或是防反弹阀制动马达,最后制动器抱死

楼主:
楼上大哥,有平衡阀的图么?我想深究下

网友:
二楼说的不就是湿式离合器吗……

网友:
行走上是平衡阀进行动态制动。回转上采用延迟制动。也就是先补油,再进行停车制动。所以湿式片式制动器不太会磨损。

楼主:
我从前也认为是制动活塞压紧摩擦片(制动片)来完成回转刹车的,回转阀是防止负压吸空而产生振动的。也是前不久公司来个外聘的领导告诉我,摩擦片(制动片)是用来抱死的。回转阀才是刹车用的。求高手详细解答,最好给个图。

网友A: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如果在武汉吴家山的中百仓储,里面卖书的地方能够找到小松各种挖掘机型的零件图册及液压原理图,电气原理图.

下面是两个截图:

回转马达液压原理图

行走马达液压原理图

回转马达制动器解除刹车原理讲解:

回转马达刹车实现原理讲解:

另外,有一个讲解液压原理图的文件,但是有33M,传不上来.因此我上传到另外一个网站上了http://ishare.iask.sina.com.cn
进去之后,搜 液压初级培训教材(挖掘机液压原理讲解) 应该能够搜到(如果上传通过审核).另外,这个文件是个加密文件,我也不知道密码,打开的时候选择只读的方式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如果在武汉吴家山的中百仓储,里面卖书的地方能够找到小松各种挖掘机型的零件图册及 ...

嗯  我上了你给的网站了  但需要积分  看不了      接触制动这一块看明白了    有回转阀那一块的图么?谢谢

网友(2012-12-29):
正在研究回转马达中……望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见过K3V主泵, K3V马达还没见过。  楼主有图片吗,传上来看看。

网友:
K3V是川崎的泵,M5X是回转马达的型号,两个安全阀下面装了个延迟阀,通油进去能解除机械制动,弹起制动活塞,9楼那个挺专业的

网友(2014-02-21):
个人认为,回转马达制动应该包括液压制动和机械制动,上面把机械制动说明的很清楚了,应该还有液压制动。! q$ n$ q' S7 V* N$ E
在回转先导手柄回到中位即回转制动时,回转多路阀回到中位,回转马达两端被堵死,而与回转马达连接的回转平台由于惯性继续转动,带动回转马达继续转动,回转马达此时可以看做泵,由于两端被堵死了,出油口压力非常高,使马达逐渐减速。

网友:
能发川崎的样本给代价吗?中川大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