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的液压泵如何选择?流量如何去计算?

楼主(2012-03-14):
工程机械的液压泵如何选择?流量如何去计算?

网友A:
具体的请看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工程手册,或者向三一、徐工的设计院要内部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请看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工程手册,或者向三一、徐工的设计院要内部资料。

三一、徐工等其它工程机械内部资料不是谁想要就想要的,大多数配件、维修、使用说明等等都在售后服务站、配件供应商、机主。如果没有全方面的资料,得根据自身的能力绘制工程机械上的液压系统油路图,并且站在设计者上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

网友:
这个你可以翻阅液压设计手册,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流量可以根据流速和排量,面积等来计算

网友:
根据马达转速和排量选泵。或是油缸缸径和速度

网友(2014-01-14):
要考虑到好像挺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请看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工程手册,或者向三一、徐工的设计院要内部资料。

内部资料哪有那么容易能要到,你太天真了吧!

网友:
内部资料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