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软件,气管路内压差与流速的关系。

楼主(2012-03-14):
哪位大侠给个软件啊,关于气体管路内压差与流速的关系。
比如一个DN20的气管,压力为7公斤,突然间管路断裂,那管道内风速能有多少?

网友A:
这还要什么软件啊?  v=√(1/ρ×△h)  式中:ρ-气流密度,△h-差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什么软件啊?  v=√(1/ρ×△h)  式中:ρ-气流密度,△h-差压

取空气密度ρ-气流密度 1.29kg/m3 ,压差又很难确定了,假设原管压是7公斤,外部为一个大气压,那压差是6.0MP?
=√(1/ρ×△h),v的单位是m/s,在这个公式中ρ和△h的单位分别是什么。

网友B:
公斤和MPa的换算是那么样?
公式里面都取标准单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斤和MPa的换算是那么样?
公式里面都取标准单位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但还是有问题
假设我的气管直径是20的,气压7公斤(也就是0.7MP),气管里的是空气,标准空气密度 1.29kg/m3 ,但由于气管内的是压缩气体,他的实际密度应该是1.29*7=9.03kg/m3 ,该公式中的ρ是指1.29还是9.03?
假设是空气密度ρ1.29,压差△h取0.6MP,v=√(1/ρ×△h)=0.75m/s左右?空压机气管突然断掉,气体流速不可能只有这么低的。
假设空气密度ρ1.29,压差△h取60000Pa,v=√(1/ρ×△h)=216m/s左右?又看起来有点大了,
假设空气密度ρ9.03,压差△h取60000Pa,V==√(1/ρ×△h)=81.5m/s左右。
哪一个算法是对的?还是3个都是错的,这个公式跟管道直径没有关系,管道直径不同在断裂后对管压的影响也应该会有不同,就像φ1跟φ20的管子,在断裂后管内的气体流速肯定是差很多的。

网友A:
首先你要断定“管压是7公斤”,是指绝对压力还是表压?在你这问题中,管径没有作用。而且你算出来的气流速度也是瞬间值。断裂过后压力立刻就降下来了。速度就没有那么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断定“管压是7公斤”,是指绝对压力还是表压?在你这问题中,管径没有作用。而且你算出来的气流速度 ...

我上面列的三种算法哪个是正确的,还是三个都是错的,
这个公式的出处在哪里能找到,我自己去好好理解

网友:
一般流体力学教科书中都有。

网友:
气管内的是压缩气体,他的实际密度应该是1.29*7=9.03kg/m3

网友:
216m/s怎么就算大了?  音速一般都在360m/s 左右,你这气流的马赫数M也就是约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