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特殊的轴承,求国内可以替代的同类型产品

楼主(2012-03-14):
这种轴承,非常的罕见,我已经查了很多其他品牌的轴承,均无法替代。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找到同类型的国内品牌,货期尽量要短。

网友:
日本ASK直线轴承的产品,这是一个固定座组件,不是单一的轴承。 两个直线轴承+油封+带法兰轴套。

网友:
这个和直线轴承有什么分别????

网友:
就是直线轴承组合件,没什么区别。
可以买直线轴承,自己配做。

楼主:
精度可以保证吗?要知道这个是成熟的产品,不是随便就能做的。

网友:
!!!
我们现在口罩机械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带法兰座的,国内有啊!实在不行就自己作个法兰

网友:
直线轴承导向没有精度的,要求精度的话就用直线导轨,这玩意哪儿都有,我们公司用SAMIC 和MISUMI的。

网友:
外尺寸精度高点,配合尺寸精度高点,

网友:
直线轴承有什么难度的,国内到处都是啊

网友:
你好:  你发的图看不清楚 ,有清楚的吗 ,请发到我的邮箱里,看看我能帮到你吗?

网友:
就是两个直线轴承的组合,说说你的用途要求,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就一直线轴承组合件而已

网友:
有种模具上用的滚珠导套,不知能不能代替。

网友(2012-07-24):
模具的滚珠导套要比这个好很多了,会不会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