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步进电机和确定齿轮的齿数和模数?

楼主(2012-03-14):
我在一个主动式机械装置,采用步进电机和齿轮齿条,用步进电机驱动齿轮,齿轮带动齿条运动,从而改变探头线圈之间的距离。

怎么选择步进电机和确定齿轮的齿数和模数呢,它们之间的参数怎么设计呢?我学的不是机械,所以对这个不怎么懂,请各位大侠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机是动力源,主要是提供克服负载的力或力矩,电机功率大小选择是根据你所设计的装置(机构)的负载(要克服的重力、摩擦力、力矩等等得出的),再给一定的安全系数,而电机转速是根据机构的速度要求得到的。至于齿轮齿条传动,纯属于机械传动,和你选什么样的动力源关系不大,模数是根据接触强度计算出来的(齿轮齿条传动属于开式,接触强度计算模数,疲劳强度校核就可以了),建议楼主看看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点评):
大侠,开始齿轮要齿根弯曲强度计算模数吧

网友:
咱社区有几个工作经验老丰富的工程师,俺菜鸟就不献丑了,坐观云卷云舒

网友:
大学机械设计基础的课本上在齿轮设计中有。机械专业的应该都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
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只知道这些。

网友(点评):
感谢批评和指导!

网友:
呵呵。减速器设计上面有,根据传动比。。。级数,模数。。。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设计题目啊。首先根据传动精度确定传动比,然后计算等效转动惯量。

网友B:
你这个精度应该不高,先确定速度和负载吧,速度不高,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我感觉你这42步进就可以

网友(点评):
那我用这个型号( 57BYGH250B)电机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精度应该不高,先确定速度和负载吧,速度不高,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我感觉你这42步进就可以

你这尺寸,重量大概多少呢,57的应该够了

网友(点评):
那个涡流传感器还没做出来,所以是先确定涡流传感器的重量,然后结合速度来确定吗?齿轮齿条的重量要不要考虑啊

网友:
电机根据负荷大小和所需速度确定,齿轮齿条的选择根据计算所需的传动比和强度等计算,查查设计手册,上面比较齐全啊

网友(2014-08-29):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动力源,主要是提供克服负载的力或力矩,电机功率大小选择是根据你所设计的装置(机构)的负载(要克 ...

大师,高深了,就lz的这个问题,给个经验数据就可以了,设计的精髓在计算,什么都计算的话太浪费时间,关键部位计算一下就可以了,毕竟是做产品,不是做实验

网友:
还要加导向机构,57的步进电机力量足够了,请问你两个电机是同步驱动吗?如果是的话同步要求高吗?

网友:
搭配有问题吗?用步进了还用齿轮齿条,是要动作还是要精度啊

网友(2016-09-21):
一个个说的都是废话,给个公式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