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步骤

楼主(2012-03-14):
谁个知道凸轮传动,那个凸轮设计的步骤??

网友:
机械原理有 ,怎么说呢 ,没有数据啊

网友:
个人认为:
一,确定选用何种形式的凸轮
二,根据从动件的运动规律设计凸轮轮廓
三,做相应的分析

网友(2012-05-08):
1 确定凸轮机构的基本尺寸 2、求理论轮廓线 (推程阶段、远休止阶段、回程阶段、近休止阶段、压力角)3、求工作轮廓线

网友:
根据凸轮轴转速、算出凸轮转一周的时间,再由凸轮工作要求时间,得出推程角、近休止、远休止、回程的角度;初设基圆半径、偏心距、推程距离,由于载荷的类别,选择出推杆的运动规律,得出这些之后,可以用软件计算出来凸轮的全部数据。

网友: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计的,单单的说,大家能说的天花烂醉呢  你能明白吧

网友:
INVENTOR 设计凸轮直接输入参数 自动生成挺方便的 这点比SW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