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地方除了螺纹连接 还可以怎么连接?

楼主(2012-03-14):
这两个地方除了螺纹连接 还可以怎么连接?如图,这两个连接杆本来是通过螺纹连接的,大的是内牙,小的外牙,然后拧在一起,但是发现老是往一边偏,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除了螺纹连接,还可以用什么连接在一起!!!!

网友:
螺纹连接老是偏一边是因为你那个绿色的件没有一个定位台阶,或者孔不在中心位置。打孔时用尾架打孔,保证中心,然后给绿色加个定位台阶就好了。用其他方式要么是紧配合。要么是止头螺钉。都没用螺纹好

网友:
热配,红色的内孔加热膨胀后把绿色的放入,然后红色的冷却收缩后就会固定在一起。

网友:
直接搞个弹性联轴器连接一下行不行呢。

网友:
孔轴配合长度大一点就不会偏了,然后用销钉固定,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
销子连接销子连接销子连接

楼主:
谢谢大大们的想法 ,我里面加一个导向,外面在加个端面。

网友:
不知你的零件是做什么用的?也可以做过盈配合然后铜焊。

网友:
同轴度要求多少?如果太严了还真不能用螺纹连接。

网友A:
螺纹只能是起到连接的作用,你要定位当然得靠轴孔配了,像2楼说的,在小轴上车一段台阶,大轴内前段车光孔。配合间隙你自己定好。这样插进去拧就不会偏太多了。

网友(点评):
详解,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倒是可行度高啊,而且易于实现。

网友(点评):
请教像这种要求连接好垂直度在5丝以内,配合间隙大概多少既能连接方便又能达到要求

网友:
过盈配合,热装配,销钉连接,轴连接,。。。。。。还需要么 呵呵

楼主:
楼上的 你的想法真的不错哦。。。

网友:
弹性联轴器............................

网友:
做一段光的做为定心导向。螺纹只是连接就行了

网友:
锥度联接               看使用

网友:
过盈配合,联轴器,小链接,焊接等等啊

网友:
用胶粘。。。。前段时间不是有大虾说胶粘的比焊接的还牢靠

网友:
锥柄连接应该不会太偏了吧

网友:
如果你的同轴度要求高的话
最好是用弹性联轴器

网友:
看一下镗刀头和刀柄部分的连接,按那个来就好了。找个日研之类的样本看下

网友:
绿色工件采用精轴,粉红色工件侧面打孔,用螺丝顶丝,拆卸方便,同心也可保证。

网友(2012-07-23):
同意10楼说法

网友:
加个定位台阶就不会偏了

网友:
来学习,不能帮到楼主。

网友:
莫氏锥度,见过钻床的钻头吗?

网友(2014-08-31):
用螺纹连接,怎么防止两个连接件相互转动呢?

网友(点评):
拧紧到一定扭矩,只要不是振动特别大的场合,一般情况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用这个试试,比如轴与孔配合长度有20mm,那轴的最前段可以车10mm螺纹,后10mm与孔的外侧用很小的圆柱间隙配合

网友:
联轴器,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只能是起到连接的作用,你要定位当然得靠轴孔配了,像2楼说的,在小轴上车一段台阶,大轴内前段车光孔。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这种地方从来不用螺纹,螺纹没有任何精度, 并且螺牙的应力造成折断。如果是可以不可拆卸的,我一般用精孔配合加结构胶或者是焊接+后加工。要求可可拆卸的就是要抱紧了,看安装空间。

网友:
可以考虑 刚性联轴器  或者用键槽

网友(2021-10-22):
关键看实物多大。能否加工定位孔

网友(2022-12-01):
不知你的用途和配合要求?是否可以留余量,拧好后再加工下。

网友(2023-01-07):
502,你值得拥有

网友(2024-12-05):
机械想学好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只能是起到连接的作用,你要定位当然得靠轴孔配了,像2楼说的,在小轴上车一段台阶,大轴内前段车光孔 ...

大佬

网友:
用铰制孔用螺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