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用什么擦拭三坐标的光栅尺?

楼主(2012-03-14):
请问大家平时用什么擦拭三坐标的光栅尺?6 J/ o" w% A8 k) u

网友:
做等高人。只见用没见过维护。

网友:
用无纺布擦拭纸,不要用任何腐蚀的东西,比如酒精,清洁剂什么的。只要干净的擦拭纸就可以。

网友:
脱脂棉蘸无水酒精应该也可以

网友:
最好不用酒精,三坐标的光栅尺和机床的不一样,精度要比机床高的多,所以只用擦拭纸就可以,而且要顺着一个方向擦,不要来回擦。

网友(2012-05-16):
无水酒精,我试过清洁了一台进口设备的直线光栅,可行

网友:
三坐标的光栅尺是不可以用无纺布和无尘纸之类的东西擦的,更不可以用酒精、乙醚、航空煤油之类等的。只能用小风枪(气压非常小的)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干净的塑料矿泉水空瓶,拧上瓶盖并在盖子上打开一个小孔,将小孔对准光栅尺,用手捏紧及松开反复多次,这样就可以产生风吹拭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