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出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的时候会有产生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3-14):
catia 出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的时候会有产生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4-20):
在选项里查找,有的是假尺寸颜色,有的是没有更新的颜色。有的是非关联尺寸。具体看工程制图设置里。

网友:
一般来说黑色表示正确的尺寸,蓝色表示所标注的线条不是三维实体生成的线条,红色表示三维模型已更改,更新后原尺寸和实体不符合了,需要重新更新尺寸,灰色表示目前的二维图形还没有更新过或者不正确的标注,如螺纹必须用螺纹尺寸专用标注来标注,标注后应该是绿色。

网友(2012-07-12):
回复得很好,很详细

网友(2012-08-30):
紫色表示有冲突或者重复的的尺寸,白色尺寸表示没有约束,蓝色是经约束过的尺寸

网友(2015-01-15):
不过你要是确定你画的图没问题,可以到选项里把所有的尺寸颜色都设置成黑色,这样不影响出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