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钢板SECC图纸上怎么标注

楼主(2012-03-14):
我见到有的钣金件图纸上只标注SECC和板材厚度,并没有指明锌层厚度。

那么图纸上这样写的话究竟对应多少镀锌量的SECC呢?
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因为我看到JIS G3313的标准里面好像有对附着量和表面处理类似的分类要求,所以有这个疑问。
请问一下大侠们,你们看到的用SECC板的图纸上关于材料都是怎么写的?

网友:
老大,人家写SECC,都是采购直接去买现货,关于SECC的生产商,国家对生产SECC有GB的。所以直接买来就可以用。你要想了解SECC的镀锌层有多厚,你可以直接去查看国标就可以了。

楼主(2012-04-27):
下图摘自连续电镀锌/锌镍合金钢板及钢带标准Q/BQB 430-2003。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430,牌号SECC,表面铬酸钝化处理(C),锌层代号20/20,厚度0.80mm,宽度100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不平度按普通不平度精度PF.A,则标记为:Q/BQB 430 SECC-C-20/20,钢板:0.80B×1000A×2000A-PF.A

我想问的是图纸上如果只写SECC,怎么知道是哪种锌层厚度的SEC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