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销子的材质是什么呢?

楼主(2012-03-14):
客户只给传了些照片,样品还没有寄到,仅从照片上可不可以确定产品的材质呢?两头黑色的,见照片

楼主:
这个下载看看还要积分的啊?早知这样就不传了,上个截图看看.

楼主:
产品的立面.不知通过照片可不可以能够确定材质?

网友:
看端面颜色可以确定经过了热处理,热处理后再外圆磨,以达到误差要求

网友(点评):
意见一致

网友:
能通过照片看出材质的是神人。不过两头黑的是热处理的痕迹,中间是经过磨削加工了,所以是亮白色。

网友:
你这东西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你难道不可以问问客户,用的什么材料吗?

网友:
标准销一般都是45#钢,特殊的不好说。

网友:
基本上所有黑色金属都能做成这个样子。部分合金也行。这通过图片猜材料的功夫十分区挑战哦,楼下试试!

网友:
你觉得像不像橡胶棍外面套个不锈钢圈呢?哈哈~~~光看图片 一点点信息都不给这个猜谜搞得有些大啦~~~~~

楼主:
客户是做贸易的,不知道具体材质,样品已经收到,确定是45钢,做过热处理.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是不是铁件与塑料件共用的,两头用塑料塞子

网友(2012-05-30):
*看端面颜色可以确定经过了热处理,热处理后再外圆磨,以达到误差要求#   肯定是这样的 这根本不是材料问题。用45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