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的电机功率到底该如何计算和选取?客户要求很急

楼主(2012-03-14):
客户的要求:3-10公斤的箱子,长度300,皮带机长度3米,要求速度25米每分钟,我该如何计算电机的功率,我按可以放9个箱子来计算的,该怎样计算电机的功率呀,着急呀,麻烦各位替我算一下。

                   求皮带机图纸一套,省的费那么多时间设计了,

网友:
Pg=(p1+p2+p3)100/n=(9.8*摩擦系数*皮带单位长度重量*速度*输送机轴间距)+(摩擦系数*输送量kg/h*输送机轴间距)/367+p3
P3是垂直动力 输送带不倾斜的话就不要加这个数了   呵呵 看懂了没 不知道对不对   以前记得笔记
P2 是水平动力 单位w
P1是空转动力 单位w

网友:
这个到蓝天CAD论坛上去问,答案很快就出来的。。。

网友:
煤矿的给你参考下:
        3.2 计算步骤
        3.2.1 带宽的确定:
        按给定的工作条件,取原煤的堆积角为20°.
        原煤的堆积密度按900 kg/;
        输送机的工作倾角β=0°;
带式输送机的最大运输能力计算公式为nbsp;  (3.2-1)
        式中:——输送量(;        ——带速(;
        ——物料堆积密度();
        在运行的输送带上物料的最大堆积面积,
        K----输送机的倾斜系数
        带速选择原则:
        (1)输送量大、输送带较宽时,应选择较高的带速。
        (2)较长的水平输送机,应选择较高的带速;输送机倾角愈大,输送距离愈短,则带速应愈低。
        (3)物料易滚动、粒度大、磨琢性强的,或容易扬尘的以及环境卫生条件要求较高的,宜选用较低带速。
        (4)一般用于给了或输送粉尘量大时,带速可取0.8m/s~1m/s;或根据物料特性和工艺要求决定。
        (5)人工配料称重时,带速不应大于1.25m/s。
        (6)采用犁式卸料器时,带速不宜超过2.0m/s。
        (7)采用卸料车时,带速一般不宜超过2.5m/s;当输送细碎物料或小块料时,允许带速为3.15m/s。
        (8)有计量秤时,带速应按自动计量秤的要求决定。        (9)输送成品物件时,带速一般小于1.25m/s。
        带速与带宽、输送能力、物料性质、块度和输送机的线路倾角有关.当输送机向上运输时,倾角大,带速应低;下运时,带速更应低;水平运输时,可选择高带速.带速的确定还应考虑输送机卸料装置类型,当采用犁式卸料车时,带速不宜超过3.15m/s.
        表3-1倾斜系数k选用表
        倾角(°)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k                1.00                0.99                0.98                0.97                0.95                0.93                0.91                0.89                0.85                0.81
        输送机的工作倾角=0°;
        查DTⅡ带式输送机选用手册(表3-1)(此后凡未注明均为该书)得k=1
        按给顶的工作条件,取原煤的堆积角为20°;
        原煤的堆积密度为900kg/;
        考虑山上的工作条件取带速为1.6m/s;
        将个参数值代入上式, 可得到为保证给顶的运输能力,带上必须具有的的截面积S

网友:
根据速度和箱子数量计算带的摩擦力,在根据效率从而算出所需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