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0.01公差如何测量

楼主(2012-03-14):
大家看看客户这个要求。

楼主:
上面都是平面的,看图片,就是台阶深度。

楼主:
有说法是激光测高仪,有说法是高度规可以达到u级。谁知道呀?我好买个来看看。
我目前的工艺是:打孔(含台阶)--》磨上下表面---》精加工台阶(精雕机,吸盘)
零件的总大小为250X200mm。

网友:
也可以做量块 然后千分表 简陋点

游客

网友(2012-06-13):
这个答案比较不靠谱
你这个有误差的,标准量块的误差是多少?还有千分表的误差,好的都测超标了。

网友(2012-03-14):
搞个对比式的通规,塞到底看杆上标记在不在公差范围内。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说吗?看过锥度螺纹的光规怎么量不?就用一样的原理测深度就行了。

游客

网友(2012-06-13):
呵呵 佩服这个答案,牛气冲冲的回答一串,结果一看 呀 不对了
不好意思,没看公差范围。这个回答不行的。
问题是你怎么判断在不在公差范围内?我的意思是,人的误差有机会超过这个0.01了。

网友(2012-03-14):
上三次元如何,能达到0.001的误差

网友(点评):
后面那一位准确吗,同一个零件你测三次都有来去的。

网友(点评):
三次元的方法就是取聚焦光点,有人为误差在里面。

网友:
千分表就可以了,怕不好测,在孔台阶面上加一标准厚度垫块,把低面变成高面。或者千分表头改成T头的。

网友(点评):
你讲的第二种根本不可行。累积误差来去大的,再说有些小孔太小,不好测量,只能取光点。

网友:
买个“深度量表”就可以咯。

网友(点评):
你这个深度表最后一位是0.01了,如何测量我的要求。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东西是松下的。人家问会比我更加严格。再说你这个手拿着是否垂直跟测量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笑笑而过。。。。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很好呀,你不会买精度高的呀?你怕不垂直,可安装好再测。

网友(点评):
等会问一下三丰了。

网友(点评):
大哥,指点一下如何加工。我目前的工艺有两种。一种是粗铣--》磨---》精雕深度。另一种是粗铣--》磨--》镜面放电。

网友(点评):
liaoliao大哥,你知道哪家有这样的深度仪呀?探头要求在1.5mm左右,精度在0.001mm的?三丰那边刚刚电话过,探头最小5mm,郁闷呀

网友(点评):
探头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我们单位也有这个机器,不过是固定的,带平台的那种,可以把产品放在平台上测量,表头可以自己做的,做多大的都可以,楼主的这个产品,完全可以测量的到。

网友:
这个10u的公差范围有点苛刻。用LVDT传感器吧。国产的勉强一点,进口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是比较严格的要求,这是一个外贸老总发给我看看是否可以做。不行的话还是需要到日本进口。

网友(点评):
你是做生产的吗?生产应该没问题的,只是测量比较贵。要做个测头装lvdt加电子柱,最便宜的也不少钱。

网友(点评):
我是做加工的,目前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我自己测OK,人家那里则未必,因为这样的机会就只有一次。把握不住就over了。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一下你现在怎么测?10u你如果测出来的数每次都差2,3个u基本上数据不能说服别人的。这个公差定这么严,应该是用量块作比较测量,分度值要由0.5u才可能做到。最好看看你最终客户是怎么测的。

网友(点评):
客户端怎么测我目前问不到的,我这边准备买个0.001的三丰高度仪,3000多。先尽量先做了,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难点就是不同人测试手法不同,很可能OK的就测出来超差了,再说这么大面,平面度也必须很高才可以。

网友(点评):
高度仪本身重复性就很差,就算同一个人操作也于是无补。有点感觉浪费钱。打听一下最终客户在上面吃几顿饭可能还能增进感情。做不成也有无形资产积累。

网友(点评):
多谢你大哥了,公关我会做的啦。现在请不动人家呀,需要先看到样品的。

网友:
这个台阶孔的深度  公差要求好高。

网友(点评):
不只这一个呀,你看看前面还有数量表示的,92,28

网友:
高度仪或千分级游标卡尺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都是平面的,看图片,就是台阶深度。

可不可以,就用百分表测量,方法是这样的,你把需测量的工件放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装有百分表的表架放在工件上,先把百分表对着工件表面压2MM多一点,多个十道左右或再少微的多一点无妨总而要多和点,压好表后,再把压好百分表移动到你所在测量的台阶处,再查看表的数值表上的误差就是你想的公差。我想应该可以测量出来吧。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采用做减法求值,是吧。

网友(点评):
是的,不知道是否对你有所提醒式的帮助。。。。。

网友(点评):
我还是打算买个精度高点的高度仪吧,也给鬼子看看的。卡尺及千分尺有局限性,零件有点大不好测量。深度仪,可能可以搞定,就是不知道下方的定位面有多大,探针最小已经问道是4mm直径了。

网友(点评):
嗯,这要有办法解决就好。。。。。。。。

网友:
这个精度没什么难度,做这些个有专门的工厂,行业细分而已。

网友:
一个丝啊  搞个数显高度尺就行了啊  尺头家百分表

网友:
可以用加减法测量,就是先测出板的厚度减孔2.5的有效长度,

游客

网友(2012-05-29):
这样测有累计误差,如果是0.003或者0.005也这样测肯定不行。以前测过孔与孔台阶精度尺寸-0.006的尺寸,后来还是三丰四位数搞定和客户测出来几乎一样。

网友(2012-08-31):
有百分表吗?用铜废料头车一个表座,用表针压

网友(2012-10-01):
卖一个深度测量计就可以
几百元就搞定

网友:
我们加工太多

网友:
。。。。。用外径千分尺不就可以测量么?有那种小头的外径千分尺。
先测量一下整体厚度,然后测量深孔的壁厚,再一相减,不就是深度了么?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网友:
关键是内孔尺寸太小了,要不搞个精密的笔式位移传感器配显示就搞定了,估计测头没有那么小的,精度足够。要不就整个那种高档一点的测高仪,可能配套有小的测头,要找找看。用那种位移式的数显表,普通表,显然精度不够,基本不要考虑。

网友(2012-11-02):
小高度仪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要求的是1道的公差,那可以用表打啊,首先有一个工装块对表然后用表打就好了

网友:
真是领教了,都是老师啊

网友:
It seems pretty hard to measure the dim of the pit, good luck

网友:
0.01的公差必须借用高度仪或三坐标等检测设备,这种小的测针应该好找。
通用类量具其示值误差很多都超过0.01。

网友(2012-12-02):
精度这么高,现在咋搞了

网友:
深度量表

网友(2013-07-12):
厉害,这个确实是问题

网友(2013-10-02):
买个高度计吧,好一点的是三丰的

网友(2013-11-08):
就那个深度量表就行了,表换成0.001的,它的端面与表头是垂直的,表头大小不好用的话放到磨床上磨细一点,好用的,我以前一直这样用的,或者用数显的0.001的深度千分尺

网友:
我之前公司是量块,千分表

网友(2018-05-18):
游标卡尺插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