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的公差如何做?如何测?

楼主(2012-03-14):
大家说说这么严的公差如何做如何测?
具体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248&extra=page%3D1
我发表在质量板块了。零件比较简单的,平板上做孔,难度在台阶孔。

网友:
这个应该在立加上做吧。
加工完了就在机床上打表测量,不就行了。
2mm的深度表头应该进的去的。

网友(2012-12-10):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我们单位也有这个机器,不过是固定的,带平台的那种,可以把产品放在平台上测量,表头可以自己做的,做多大的都可以,楼主的这个产品,完全可以测量的到。

网友(2013-08-14):
您好
关于您的帖子:《0.01的公差如何做?如何测?》
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一下结果。
这样的精度,加工工艺也是很难搞的吧?

网友:
大昭和加工中心BBT镗刀最小分度值0.001,所以只要机床可以,加工不难。测量使用气动测量具,具体可以向量具厂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