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带油泵可以吗?如何选型

楼主(2012-03-14):
求指教

网友:
先要有两个东西的准确曲线,曲线不准确玩不了,

选一个工作点,一般柴油机你用80%的曲线,按这个曲线,画泵曲线,

做一个泵的自打回路,启动用,启动以后手操焕到工作状态,

大型的,泵与机器之间设一个耦合器,用液压耦合器或油膜耦合器都可以,大机器,可以用到25%功率,但要设一个换挡器,

网友:
怎么个带动法?我以前做过用带传动的,油泵安装与过桥架上,因为大部分油泵的轴承不承受径向载荷

网友:
完全可以的,要做个弹性盘或弹性联轴器

网友:
为什么用柴油机带油泵?既不环保,内燃机效率本身也不如电机。柴油机扭力对油泵输出压力,转速对流量。剩下就是计算了

网友:
这个很常用的,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2013-04-20):
船上经常用到,齿轮箱你选杭齿,泵选力士,高弹哪里都有卖的

网友:
这很常用和常见啊,挖掘机上就是这样的,要有柴油机的功率曲线和液压泵工作曲线图,看两者之间的功率匹配如何。

网友:
挖机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工程机械就是发动泵带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