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级齿轮震动大,寻求办法!

楼主(2012-03-14):
如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你把详细情况说一下,支撑,传动件本身材料及尺寸,齿轮运转情况等都仔细描述一下,这样才好回答

网友:
1、根据声音和局部温度判断;
2、有冲击脉冲检测仪器的话,检测一下设备的冲击脉冲值
3、做相关的频谱分析。根据齿轮的传动比和齿数,计算齿轮的啮合频率;依据峰值和边带进行判断设备的运行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