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加工侧面,听说好像用角度头比较方便,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2-03-14):
我们要加工侧面,听说好像用角度头比较方便,有用过的吗?

网友:
图纸都木有,说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
采用直角角度头可以加工;角度头主要用于以下场合:
       1.大型工件固定困难时,简单加工中使用时;

  2.精密工件,一次性固定,需加工多个面时;

  3.相对基准面,进行任意角度的加工时;

  4.加工保持在一个特殊角度进行仿形铣销,如球头端铣加工时;

  5.孔中孔,铣头或者其它工具无法探进孔中加工小孔时;

  6.加工中心无法加工的斜孔、斜槽等,如发动机、箱壳内部孔;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可以Q我:1355200039

网友A:
角度头刚性一般都不太好,切削力要是大你就别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度头刚性一般都不太好,切削力要是大你就别用了。

不知道你以前买的是哪家的产品?日制的?我们的不存在刚性问题:

齿轮:高精度磨削螺旋锥齿轮;
壳体:采用高强度合金钢制造;
可以铣削、钻孔、攻丝加工。详细了解的话,可以q我:135520003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侧面攻牙的话,我们有侧面攻牙的机器可以来实现!

攻丝的话,角度头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用角度头的话 进给和转速比较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角度头的话 进给和转速比较慢的

那估计是贵司购买的角度头参数比如转速、功率不适配,合适的角度头一点不慢, 同时大大扩展了机床功能!

网友:
是不适合用要看具体情况,或许可以更简便的解决问题

网友D:
厂商给你加装可以,自己加装弄不好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商给你加装可以,自己加装弄不好精度不够!

角度头安装很简单啊

游客

网友:
呵呵是吗??你安一下看!不需要精度当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