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b59-1铅黄铜棒料红冲后需要进行热处理吗?

楼主(2012-03-14):
请问各位前辈:HPb59-1铅黄铜棒料红冲后的冷却方式是不是炉中冷却?还是空冷也可以?
其需要进行热处理吗?如果要怎么样的热处理啊?

小弟在做关于红冲工艺的毕业设计,书上的和实际有点联系不上,所以需要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网上有介绍的,热处理后在480℃左右情况下,就在炉中保温5小时然后随炉温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网上有介绍的,热处理后在480℃左右情况下,就在炉中保温5小时然后随炉温冷却。

我会再找找看的,谢谢!

网友(2012-10-31):
一般红冲后都是空气中自然冷却

网友B:
我们这边空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空冷

谢谢,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空冷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