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达三齿盘刀架锁不紧怎么办?

楼主(2012-03-14):
   我们厂里用得宝鸡数空车刀架是宏达三齿盘四工位刀架  出现了琐不紧  调整了锁紧时间也不行   刀架拆开检查了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 还拆装了几次  郁闷呀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用机械能锁紧吗?就是在刀架侧边的一个用内六角扳手就可以调节的,另外刀架里面的蜗杆有没磨损,你的刀架用多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能锁紧吗?就是在刀架侧边的一个用内六角扳手就可以调节的,另外刀架里面的蜗杆有没磨损,你的刀架用 ...

用来一年   没有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一年   没有试呀

试试,侧边的一个一字螺盖拆下来,内六角在里面的。那内六角是连着蜗杆的,顺便看下里面的轴承有没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