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2006生成的程序怎么传输到机床?

楼主(2012-03-14):
我有DNC的软件,怎么把程序传输到数控冲床,我的机床是FANUC-O PD的, 在DNC 里怎么设置啊?望各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
目前我见得最多的是局域网共享文件夹方式。在主机设置好共享文件夹,这样在机床就可以调查用主机共享文件夹中的程序了。您可以把程序放到此文件夹里,也可以直接应CNCKAD2006直接发送到共享文件夹。如图

网友:
看到那个NC的的标志了吧,那就是把程序发送到硬盘的,当然可以发送到主机的任何地方,但是机床上只能调用共享文件夹里面的程序,所以最好把程序发送到共享文件夹。

楼主:
谢了,当我的系统是FANUC O PD 老系统了

网友(2012-05-01):
打开DNC内的设置==>机械设置==>
使用RS232C传输线:设置Com port位置(9pin接口),设置传输率:0-Pc应该是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