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之间中心距有没有公式要求?

楼主(2012-03-14):
请问两同步带轮中心距的长度有没有公式要求,还是只要两带轮不干涉即可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自由长度的同步带,或者有张紧轮的话就没太大关系,否则的话就要根据同步带的长度微调一下中心距了

网友:
生产同步带轮.Q156447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