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6 英制螺纹的 大小径是多少?

楼主(2012-03-14):
请教下1/4-36 英制螺纹的 大小径是多少,,,  给位大虾 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是指1/4 到36吗?  不会是36(1/4)—即36又1/4吧?

楼主:
1/4   36 牙.。。。。。。。。。。。。。。。。。。。。。。。。。。。。。。。。。

网友:
管螺纹是没有精确计算的,用的时候只能查手册-----1/4代表的是2分的,内外径查手册,然后36代表的是1英寸分布有36颗牙

网友A:
我知道外螺纹外径是6.35   .小径5.4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外螺纹外径是6.35   .小径5.446

已经做好了。但是很感谢社友们的热心帮忙。。。。这些特细螺纹用的比较少,所以突然间碰到,感觉有点文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