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980TA的CAK6150数控车床的主轴刹车不灵,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14):
     主轴档位常在M档,因为是打18mm的孔和车内孔用的,一般就300到400转就可以了,可是就是刹不住,要10秒以上才能停下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换刹车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刹车皮呗

NO刹车皮,是电子刹,但是低档低速是刹的很快

网友(2012-04-25):
是不是数控系统的制动响应时间设置过长,为了保护主电机一般不会设置太短。所以,有的车床主轴会带制动盘。

网友:
看看参数对不对

网友(2013-06-0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神马原因啊大哥..

网友(2016-05-10):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在电气箱里   一个白色的盒子上面有时间可以调的   这个就主轴刹车的时间调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