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米的 外圆磨床价格 多少? 新的 和二手的 差价大吗 ?

楼主(2012-03-15):
            最近碰到有个项目。  轴表面要求达到  0.8 , 以前用的方法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想要做的话,必须上磨床了。        所以懂的。   因为磨床接触的少 。  所以想问下 。

  国内来讲    那家的磨床做的好些 ?    价格实惠些的 。              但是看图纸要求 。。。3米要  无心磨削 。。。 这个。。 这个   感觉很麻烦啊

       有懂的指导一二呢。。。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磨床就是有价格也非常昂贵,运输成本也非常高,有精度高的车床也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想要做的话 肯定要上  磨床的。。         0.8 啊   0.8

楼主:
   3米的 工件 要求  无心磨  怎么磨啊

     网上找了下资料   没见过这么大的无心磨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无心磨啊

网友:
立磨行不行?轴类还是盘类?

网友:
无心磨长度不限制 而且很便宜的

网友:
用精度好的车床 用挤压轮挤压就可以  能达到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