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齿条的精度 8度 (中等精度), 那是允许多少的尺寸误差啊?

楼主(2012-03-15):
想问问, 如果 齿条的精度 8度 (中等精度), 那是允许多少的尺寸误差啊?

网友:
新的标准已经取消了齿条这项,所以齿条的精度只能参考齿轮标准,齿条的齿数就是转变成齿轮的齿数,然后你就可以查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