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圆弧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5):
        在广数980TD上做在外圆上带有凹圆弧的轴套类工件,车床没有刀尖半径补偿。 求教一下高手们,在无刀尖半径补偿功能的机床上怎样准确编制圆弧。
       我是新手,没在学校里学过数控,就自己买书看开始学起来的,希望大家帮我的时候能讲得尽可能详细些,要不然我可能会看不懂的。   感谢大家

网友:
凹圆弧 减去刀尖直径

网友:
不光是减去刀尖直径那么简单吧。凹圆弧编程时R值也要改。不过我用的980TD有刀尖半径补偿啊。你怎么说没有呢?

网友:
用电脑编然后把程序输入进去就ok了!

网友A:
比凹圆弧R为10         编写时候写R10   只是圆弧起点和终点改变一下   起点X Z 坐标加一个刀尖圆弧尺寸(如刀尖圆弧为R0.4) X坐标加0.4

Z坐标一样         终点 X坐标加   Z坐标则是减

网友(点评):
编程时的R不是10,还得加刀尖圆弧。

网友:
四分之一或成倍的圆弧比较好算,编程时X和Z方向相差一个刀尖圆弧半径,加减根据圆弧的位置。
凸圆弧时程序中的R=图纸要求圆弧半径+刀尖圆弧半径;凹圆弧相反。

网友:
学习中,先打油去了,各位大侠先慢慢祥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凹圆弧R为10         编写时候写R10   只是圆弧起点和终点改变一下   起点X Z 坐标加一个刀尖圆弧尺寸(如 ...

可以编程举例吗。。。。。谢谢

网友:
980TD系统是肯定可以使用刀尖半径补偿的,如果不能使用的话,肯定是参数被修改了.你去看看参数说明书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用圆弧刀尖半径补偿,用G42就可以啊

网友:
我記得使用手冊上是有刀尖補償的

网友:
98TD肯定有半径补偿,就是对应的刀补号不一样,跟发那科有点区别。车圆弧时加G42,不车弧要取消G40否则零件报废,不会用G42就参考“把刀用好”的方法。

网友:
有,我看说明书上有介绍,刀补界面的R和T  就是输入车刀圆弧半径和补偿(类型)好像是类型··· 我不会用

网友:
可以用圆弧刀尖半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