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低版本的proe打开高版本的proe

楼主(2012-03-15):
求助,如何用低版本的proe打开高版本的proe,如果用低版本的cad打开高版本的cad,谢了!

网友A:
打不开的,让图纸的提供者存一个低版本的版本再给你吧!软件都是向下兼容……

网友B:
低版本是打不开高版本的。以前我同事曾经用一种软件先把07版的CAD图转换成04版之后再打开,具体是什么软件我不太清楚,你上网搜一下吧。

网友C:
打不开的,只能转格式就可以

网友:
低版本proe想打开高版本的proe,可以先将高版本的proe转成stp格式

网友D:
你把格式转成通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就看看那容易,想编辑就难了

网友E:
可以打开的,只是没办法修改以前的特征,只能新添加特征了~
办法从高版本的proe程序安装目录: *\i486_nt\gcri 文件夹里,复制 readnewermodels.dll 文件放置于低版本之

proe 程序安装目录:\i486_nt\obj 文件夹里。

网友F:
只有高版本的兼容低版本的,没有低版本的兼容高版本的,所以最好用高版本的保存时保存为低版本的,这样就能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的,让图纸的提供者存一个低版本的版本再给你吧!软件都是向下兼容……

恩,好的,谢谢指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版本是打不开高版本的。以前我同事曾经用一种软件先把07版的CAD图转换成04版之后再打开,具体是什么软件我 ...

恩,好的啊,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共同交流一下,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的,只能转格式就可以

恩,好的,谢谢了啊,kanlai只能另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格式转成通用的就可以了

什么是通用的格式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打开的,只是没办法修改以前的特征,只能新添加特征了~
办法从高版本的proe程序安装目录: *\i486_nt\ ...

恩,看来挺不错的,试一下啊,多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高版本的兼容低版本的,没有低版本的兼容高版本的,所以最好用高版本的保存时保存为低版本的,这样就能 ...

你以为是CAD么,还能存个低版本

网友:
高版本的保存的的时候多保存几个其他通用格式的文件。
一般保存下*.step、*.igs、*.x_t这三种格式的话。低版本的可以打开,用其他SW和UG也可以用。
缺点就是保存成以上格式之后不怎么能编辑了。

网友:
只能转成STP或IGS格式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