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报废流程,哪位社友给一份

楼主(2012-03-15):
现在在做设备管理流程,里面涉及到设备报废部分,而对于设备报废部分又不是十分明朗,关于到报废和处理问题所包括内容不是很明朗,用词也要特别小心,感觉上超出了我的编辑范围,需要得到前辈们的支持,谢谢。

网友:
5.l  设备报废的管理
5.1.l  设备报废的依据
5.1.l.l适用于役龄长、重要部件磨损严重、设备性能达不到工艺最低要求、经大修后运行状况很差的设备。
5.1.1.2  按国家行业政策规定应予淘汰的设备。
5.1.1.3  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设备。
5.1.1.4  设备在库中长期积压或长期封存,造成设备残缺或腐蚀,已无法修复使用的设备。
5.l.2  设备报废程序
5.1.2.1  各车间根据设备当前技术状况及使用情况,对经初步判断报废的设备,以《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形式,报安全生产办审核。
5.1.2.2  安全生产办对拟报废的设备,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经论证确认完毕后,将申报表报公司生产经理审核,公司总经理批准。
5.1.2.3  经批准后,由安全生产办将《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报财务中心。财务中心根据《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计算报废设备的净值,并在《固定资产明细帐》中注明报废。
5.1.2.4  安全生产办详细填列设备状况说明,并在《设备管理软件》的“设备台帐”/设备卡片中注明报废。与原使用部门办妥交接手续。报废设备交储运车间入库管理或就地封存。
5.1.2.5  报废设备的处理进入废旧物资处理流程。
5.1.2.6 欲报废的容器、设备和管道内仍存有危险化学品的,应先清洗干净,分析、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报废处置。
5.1.3  拆除
5.1.3.1 拆除作业前,拆除作业负责人应与安全安全生产办和使用单位共同到现场进行对接,作业人员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制定拆除计划或方案,办理拆除设施交接手续。
5.1.3.2  企业凡需拆除的容器、设备和管道,应先清洗干净,分析、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拆除作业。
5.2  闲置设备的管理
5.2.1 闲置设备处理流程
5.2.1.1  各车间根据设备技术状况及使用情况,对停用半年以上的设备向安全生产办申请停用,以《重要事项交/请办/内(外)部联络单》报安全生产办审核。
5.2.1.2  安全生产办对闲置设备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审核,将同意闲置的设备清单报公司生产经理批准。
5.2.1.3  经生产经理批准后,由安全生产办将获批闲置的设备在《设备管理软件》的《设备台帐》/设备卡片中注明闲置,并在闲置设备上贴上闲置标识。
5.2.1.4 安全生产办将获批闲置的设备,填写《重要事项交/请办/内(外)部联络单》报财务中心备查。
5.2.1.5  财务中心根据安全生产办传递的《重要事项交/请办/内(外)部联络单》,计算闲置设备的净值并在《固定资产明细帐》中注明闲置。
5.2.2  闲置设备的保管
5.2.2.1可集中放置的闲置设备由使用车间交储运车间集中保管,不可集中放置的闲置设备由原使用部门就地封存保管。必须切断电源,放净油箱中的油,排出冷却液。未经安全生产办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拆卸零件,以保持完好,所有的附属设备,附件及专用工具均应保存好。
5.2.3  闲置设备需要使用时,由使用部门、车间提出申请,由安全生产办审核,副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启用。
5.2.4  闲置设备的借调、租赁必须经安全生产办同意,总经理批准。
5.2.5  闲置设备的折价处理:由安全生产办提出申请,报总经理批准。
5.2.6  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安全生产办书面形式同意,不得拆卸其零部件或重新启用。
5.3  设备更新改造
5.3.1  公司在根据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目标结合生产技术的发展,编制企业中长期和年度的设备改造和更新计划。
5.3.2  对设备的改造更新,由安全生产办组织相关部门做出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通过改进与更新,以达到技术上先进、可靠,经济上合理。
5.3.3  设备的技术改造安排在大修期间进行,改造与更新须逐层报上级领导审批后实施。
5.3.4  设备技术改造更新资金,从生产发展基金和折旧费内开支;改造后增加价值的部分,由安全生产办协同财务中心办理固定资产增值手续。
5.3.5对已审批的报废或更新申请由安全生产办及时对固定资产台账作出更新,并在《设备管理软件》中更新。
5.4  顶账物资处理流程
5.4.1  外单位顶帐物资,应由营销中心或经理办及时清理债权,收回顶帐物资。
5.4.2  由财务中心办理顶帐物资入库手续,编制顶帐物资清单,并向安全生产办上报。安全生产办及时更新公司的设备台帐。财务中心变更《固定资产明细帐》。
5.4.3  对可投入生产经营运行中的物资,经安全生产办审核,公司经理层批准后,由使用部门出库至本部门投用。
5.4.4  对需暂时闲置的设备类物资执行闲置设备管理流程。
5.4.5  需要处理的顶帐物资执行废旧物资处理流程。

游客

网友(2012-07-01):
不错学习了

楼主(2012-03-15):
还是差了关键点,
报废流程无非是使用部门提出申请,东西要报废了,(报废的东西在使用部门扔着不美观,又容易被公司上层领导批评)
由设备部提出报废意见,对使用部门提出的报废意见给出一定的判断,是否可以报废
报给公司领导CEO或CFO审批,
成本中心统计,备案。

之后还有跟钱有关的问题,

报废的东西该由谁回收,
处理周期该怎么定?
处理部门和账务流向?
做这个报废流程时,前面的主题好弄,但后面的几个跟钱有关的不太好处理

网友:
一、设备报废的概念
  设备由于有形磨损、无形磨损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使用者,称为设备的报废。
    二、设备报废的条件
  凡符合下述条件之一者,即应申请报废:
  1、超过经济寿命和规定的使用年限,由于严重磨损,已达不到最低的工艺要求,且无修理或技术改造价值者。
  2、设备虽然没有超过规定的使用年限,但由于严重损坏,不具备使用条件,而又无修复价值者。
  3、影响安全,严重污染环境,虽然通过采取一定措施能够得到解决,但在经济上很不合算。
  4、设备老化、技术性能落后、耗能高、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或由于新设备的出现,若继续使用可能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设备。
  5、国家强制淘汰的高耗能设备。
  6、因为其它原因而不能继续使用,也不宜转让给其它企业,又无保留价值的设备。
  三、经检验评定判废申报手续。
设备报废的程序
  (1)设备的使用单位如实填写“机械设备报废登记表”一式五份,报上级设备主管部门,设备的 报废原因要具休、详细地填写。
(2)设备的主管部门要牵头组织有财务人员、设备管理人员、设备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技师(技 工)参加的技术鉴定小组,根据设备使用单位填写的“机械设备报废登记表”,对申请报废的设备逐 一进行详细的技术鉴定,分别确定各台设备报废、继续使用或者调剂。
(3)设备主管机构将技术鉴定小组将技术鉴定报告报上级领导批准。
(4)上级领导批准后,对报废设备机械处理;通过拆迁、变卖等方式清理折旧,收回残值,注销固定资产账目;同时注销设备台账、卡片等档案。
 特种设备
1.经检验评定判废的设备,由检验单位出具书面报告,同时报送该设备使用登记的安全监察机构。
2.设备报废后,使用部位应将该设备使用证、使用登记表、检验报告及时向原使用登记的安全监察机构办理报废注销手续。
3.原使用登记的监察机构确认后,在上述文件上加盖报废和注销标记,并收回设备的使用证和注册铬牌。
4.应及时销毁报废设备,防止流失而给社会构成事故隐患。

仅供参考

楼主:
我在的单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
所在部门是设备工程部
理论上讲报废品,应该交到我所在的部门,由我们对一些可利用部件作拆卸利用,最后留下的就彻底是废品了。
问题是,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是否我的流程里可以明确由设备部储存处理报废品。
        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废品处理周期是多少
        没有人跟我讲废品由谁来卖的问题,卖的钱算谁帐上。(成本中心,采购,还是我们设备工程部,或则是其他另外部门)

谁给点建议我该怎么做这个流程比较好,
前提是我领导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
还是做流程的时候把上面三个问题空着,留给高层去决定?

网友(2013-08-12):
好文章,可我没钱了。

网友:
主要是财务的要求更高,其他都是用户部门管理需要了,需要考虑好报废的预算及处理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