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标注,查过标准了,还是不懂!

楼主(2012-03-15):
我的回转体外径是&16,要滚直条纹,可是那里面有好几个模数,这怎么选啊?还有下面标记处直径m0.3是什么意思,这点纯粹外行,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直纹滚花就是在工件圆周上滚压出小齿,工件直径D和齿数Z有如下关系:
D=m*Z,所以滚花若要保证不乱纹,必须要求工件直径D是模数m的整数倍。
小齿的节距P=m*π,其中(π=3.14)     滚花后的直径比滚花前约大出:0.8-1.6m
根据这个你就可以选一下了
0.3就是模数 标注滚花时选取的是那种就标注那种模数,这是标准,工人就能按其加工了
跟齿轮一样 一提模数就知道是多大的齿了

网友:
你看客户给你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说了算,随便选。要买滚花刀具,你就直接报M几模数的就是了。M0.3就是节距P=0.942,意思就像螺距样。然后如果你地外圆有点公差要求的话,那你外圆要先车小点,然后滚花后外圆会玩外涨。做个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A:
补充一下,根据你所给出的Φ16的直径来看 除了0.3模数 其余你都可以选  就看你是要牙密点还是稀点了,也就是你要的摩擦系数大小了,具体跟你这段轴的用途和使用条件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根据你所给出的Φ16的直径来看 除了0.3模数 其余你都可以选  就看你是要牙密点还是稀点了,也就是 ...

我就是用在调节螺丝的头部,增大摩擦力,材料45钢硬度HB220,我标的就是m=0.3,幸亏问问大家。

网友:
不知道网纹滚花是这么标注的呀。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没标注过

网友(2015-07-11):
引用 网友A:
直纹滚花就是在工件圆周上滚压出小齿,工件直径D和齿数Z有如下关系:
D=m*Z,所以滚花若要保证不乱纹,必须 ...

由D=mz得,z=D/m;就是说圆柱的直径必须是所选m的整数倍是是吗?如果D不是m的整数倍的话就会出现搓牙对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又跟大神学了一招,之前设计的时候,把手做滚花条纹处理,只是标注此处需滚花处理,注明深度。

网友(2015-08-26):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2016-01-16):
想问一下,滚花怎么标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