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的粗糙度啊,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15):
      同志们, 最近遇到的一个项目,表面要求很高。   而且图纸要求 无心磨削。     磨削长度  2.6米 ,  轴长 2.8米左右。

    车床上抛光是 达不到了。。。 。  现在一般的 二手外圆磨床  多少价格啊  ??  新的价格多少   有了解的么 ? 上海出的好 还是  北二的 好 ??

   二手的怕 万一买回来 。 磨出来的  椭圆 不 是要崩溃   。。。

有了解的  指点一二呢

网友:
身边没个行家千万别买二手的。现在一手的都不见得怎么样。别差千八百块钱。否则买回来的不仅是床子,还有一大堆闹心事。大修不值,卖了不舍,简直是烫手山芋。这样的例子太多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机床,凡是二手的水都很深。。。

网友:
  哇,你这要买上海机床厂的的比较贵,二手的估计也不便宜,需要三米床子才行呢。。。二手成色不一样具体价格不好说,新的上海床子将近30万了M1332B*3000

楼主:
听说 上海产的还不入 无锡 产的了 。。。  TMD  纠结啊

网友:
二手的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无心磨可以选择无锡生产的,选择无心磨时选择的是磨削直径与长度无关,最好给出磨削直径。

网友:
楼主到底是想要买外圆磨还是无心磨啊。你不是说要无心磨削吗  为什么还要买外磨

网友:
跟我们干的销轴差不多公差和粗糙度都一样,工艺是要求磨到尺寸,不过我们直接车到位

网友:
这个不能无心磨,只能外圆磨,两端如果不能有中心孔只能最后车掉

网友:
有卖砂带式抛光机的,可以上在车床上

楼主:
   一般的轴我都是  车床上 装 千叶砂轮 抛光的。。。 。  不过这个产品要求高。

     想要做 磨床是肯定要买的。。    给他人做嫁衣  妈的还不入不做了

楼主:
    娘的。。 这么大论坛  怎么没个 大虾   发点业务 偶做做的 。。。。

网友:
按图纸要求看。你要买台无心磨了。最好是新的

网友(点评):
你没仔细看吧。。 无心磨 不能磨得。。 。两端有轴头 有台阶哦 。。

网友(点评):
抱歉是外圆磨

网友:
外圆磨,买新的,买二手机床,你的要求这么高,风险太大

网友:
用滚压刀在车床上做。

网友(点评):
又是什么先进的刀具?这个活滚压你可以的,想法很好很新鲜!

网友:
!!没有那个必要吧,本人感觉找一家油缸加工厂(或者专做活塞杆的厂家),什么问题都搞定了。
无锡做活塞杆的有几十家。

网友:
这个产品适合无心磨。磨床应该是上海的比较好。

网友:
这么大的活。。。2.6米 建议你联系下秦川格兰德  他们的东西性价比很高 个人觉得

网友:
直接用光学磨吧   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自己买磨床就不合算了吧!一是找相应的手提式磨工具(不建议,外圆有公差要求),二是找外协磨外圆吧。

网友:
不知道你那是用什么检测光洁度,我们做0.4的都在车床上磨出来,先装千叶轮,麻轮,布轮加蜡应该可以到0.8

网友(点评):
你经常在数控车床这样用砂轮打磨?那么你的机床业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