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怎么做装配体的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2-03-15):
我设计了一曲柄双摇杆机构,如上图。
双摇杆上作用了正弦线变化的力,如下图(x轴是s,y轴是g)
不能能否在ansys中做有限元分析,分析曲柄摇杆的受力?

网友:
同样不懂的,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啊,里面有专门的模块啊

楼主:
3楼,不知用什么模块?

网友:
用专门的做动力学仿真的软件吧,adams,recurdyn都可以

网友:
你得先在adams做运动仿真,然后导入到ansys有限元分析中。

网友:
可以啊,里面有专门的模块啊,看帮助吧